华擎p4i65pe 测试卡显示d5

楼主(2008-03-24):
刚开始是行管击穿了 cpu不工作  换上后cpu有工作    可测试卡显d5    我看了论坛上的一些D5    说是内存过不去   说供电不行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有没有内存供电图和引脚定意啊?????帮帮小弟了

网友:
那帮不 了你了,还是到新手区查阅一些关于内存电路部分维修的资料把!

网友:
量内存槽的第7脚电压是不是2。5V,如果低于这个值那么槽边上的场管B1202有可能坏,也有可能是其边上的八脚IC,W83310S-R2场管块坏!我的是P4I45PE+,估计用的元件型号差不多!先查7脚的内存电压吧!

网友:
楼主不会没有更化国内存吧?、、、测测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是行管击穿了 cpu不工作  换上后cpu有工作    可测试卡显d5    我看了论坛上的一些D5    说是内存过不去   说供电不行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有没有内存供电图和引脚定意啊?????帮帮小弟了

主板上不用行管的,D5如果内存供电正常的话,有可能是NB的问题啊

网友:
先测内存供电,,如果没有2.5V换内存供电块子,还有一个1.25V184脚,如果都正常,那就刷哈BIOS,不行就是北桥问题了,还有就是主板上没有行管,只有MOS管!!!

网友:
谢谢!!!!!各位
哦知道了我试过了   内存电压是正常的地的那条内存老化了    现在可以开机进系统了?就是关机的时候风扇还在传
------但有时可以关掉--------再开机又这样这是什么回事啊????

网友(2010-01-07):
看来档D5有时跟内存是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