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系列黑屏问题

楼主(2008-03-24):
前天接到客户送修一台IBM T2系列的
笔记本
,故障现象黑屏有暗影。
笔记本

网友:
你查下屏线给高压条的供电满足吗?我遇到的最多的是屏线上少一路3.3v的供电,换屏线就解决了。

网友:
如果不是平的问题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接口上没有3V的电压供过来,还有就是看看电脑的休眠开关又没有不良

网友:
3Q
谢谢各们指教。以后有问题我会大量的发出来。

网友:
从别的地方飞个3,3v电压过来,也不用换屏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