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杂牌电源的故障

楼主(2008-03-24):
我有一个杂牌P4电源(FTEK,东莞产),目前不能使用了。现量电源插头的PS--0N 脚有5V电压,紫色线有5V电压,短接绿色线与地,也不能起动电源。
请问各位朋友,这种故障怎么维修,需从哪里入手?谢谢!

网友:
查一下TL494的12脚有没有电压,另外4脚有没有保护电压

网友:
待机时如果494  12脚电压低,只有1.5伏左右,4脚0V保护,先修12伏供电,还是先修好4脚电压。注:绿线电压为3.6v,紫线电压4.7V.

网友:
我那电源的芯片不是TL494那种,我查了那个芯片的型号是“2003  BAY33260338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