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头大的GA-8IE2004主板

楼主(2008-03-24):
故障是这样的。主板能正常点亮.但是64M显卡不亮.
32的显示正常亮.128M的也不亮.BIOS也刷过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查AGP附近MOS供电正不正常 主版后面有无断线

网友:
显卡供电不足导致 查下显卡供电把 不行飞线可直接给显卡供电 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