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21无法开机

楼主(2008-03-24):
各位高手、我有一片T21的板就是无法开机、
具体情况是开机几秒无显示、然后就断电了!
有没有修过这种问题的!
麻烦告知一下、因为本人是刚学习笔记本维修!

网友:
注意看下供电电路那块有没有正常供电?检测下!

网友:
开机掉电的话多是机器保护了,要是不过内存,显卡则不会掉电.查下那几个核心供电电路有没什么问题

网友:
ibm t21换个adp3421芯片试下

网友:
试换ADP3421
给CPU加硅脂

网友:
你看哈是不是有电感脱焊哟,我遇到过。把主要的供电电感都加焊。再试机。

网友(2008-04-26):
我也有一个不亮了,回头加焊试试

网友:
换3421的同时更换3410!

网友:
先看ADP3421这个片子是个通病呵呵我碰到很多呵呵

网友:
换ADP3421吧 这个可是T21的通病了。

网友:
一般都是adp4321 或者 电感虚了!!

网友(2009-03-30):
遇到很多T21机子,检查CPU外核供电没上来,系统供电正常,准没错,几乎是通病换ADP3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