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W0和BW0的自检说明

楼主(2008-03-24):
关于VW0和BW0的自检说明
6Y自检分VW0和BW0两种,VW0的自检工厂出来他的自检流程是95步, 主要是2头为主头的VW0盘,这种盘是没有C区的,有一些有C区也不完整,BW0的自检流程经过修改后是112步理论上这两种流程是可以互相通用,这样会导致容量变小或做不好,如果用VW0的流程做BW0的盘,通常会变成30G一个头的盘, 而用BW0去做VW0的盘,这样就做硬盘不能起动自检,或起动了,成功率也低.

如果是2头为主头的VW0的盘,他的固件是可以直接做自检的,效果也很好,所以RCT硬盘固件编辑软件没有对他做优化,请大家注意: 如果是VW0的盘最好用95步的流程,BW0的用112步流程如果BW0的盘我们做自检很难做好的话,我们不防试试用VW0的盘流程95步,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祝RCT硬盘固件编辑软件用户好运!

                              ----------------------------------chenyh139

网友:
详细的说明,是个好经验,谢谢楼主

网友:
6E还是有水平,
不过像他自已说的那样他并不是单纯的奉献者!

像这种VWO的你加载C区的LDR时ROM SA:0000
不会显示SN号,跟CAY
原因可以有许多,网上传的LDR大部分是BWO的,VWO系列的很少所以加不成功!
但这种盘并不完全像6E所说的那样,没有C区,或C区不完整,
我以前天刚好手中有一个这样的盘,用我常用的几个C区LDR都没有成功进入C区,
最后用修改#18的方法进了C区,而且C区的模块跟A区的个数是一样多,
当然不能用这一个盘来推翻6E的观点!

网友:
真的还是不太清楚,这样一说也就知道为什么,有时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