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今天遇到个有争议的问题

楼主(2008-03-24):
芯片是HY5DU12822BT-D43的居然有人告诉我是128的颗粒,麻烦帮忙看看!!
芯片

网友:
如果是HY5DU28822BT的颗粒是16M的颗粒,最多可以到16M*16=256M
如果是HY5DU128822BT的颗粒是64M的颗粒,最多可以到64M*16=1G
-D43 表示到DDR-400M

网友:
楼主贴子上的颗料应该是512Mbit(即64MB),8bit位宽的。HY表示是现代内存,5D表示是DDR产品,U表示工作电压2.5伏.12表示512Mbit,8表示8bit位宽.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HY的条一般都是这样表示的.

网友:
楼主解释正确,
:D :D :D :D :D :D :D

网友:
..........................................
到底是什么样的啊?
捆饶了我很久的哦

网友:
512M,8位,400Mhz的内存颗粒,没有争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