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150主板 cpu电源对地短路

楼主(2008-03-24):
联想 旭日150主板 cpu电源对地短路,开始的时候对电源(18v)的mos管短路,换上好的以后,发现下面的mos对地短路,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哪里短路,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有人知道吗

有人知道吗,din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g

网友:
所有MOS管全部更换,还解决不了,顺着12V电路查找,将其贴片电容一并更换了,电源IC有条件一并更换啊!

网友:
是MOS管软击穿!全不更换就可以了
!如果还不行就把电源芯片与驱动门全换掉!!

网友:
更换上管MOS管,你说的18V我还从没测到过,换了全部管还是短路,那就换主控IC!如果是短路,你可量下电源绿线是否低电平,低平就是知路!

网友:
cpu 在主板上测的时候会出现短路的...........................................

网友(2010-02-28):
我的也是如此,找不到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