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风扇不会停下!求高手指点!

楼主(2008-03-24):
有一块815EPT的板,开机无法保存BIOS信息,进入系统运行正常!在桌面关机后,显卡,CPU,电源风扇都不会停下。如果按键强行关机,机子停下后,一松手,机子就会重启!
换了电池,电源,故障依旧!
求高手指点主板哪里出了问题。我是菜鸟,请大侠们指点时能说得详细些!
谢谢!

网友:
楼主,看看开机线路是不是出了问题。。。。。。。

网友:
bois里设置电源模块看看...

网友:
我觉得这种问题应该是该主板不能很好的支持该cpu的问题。

网友:
CMOS保存不了,将晶振及谐振电容全部更换!检查电池座是否漏电!

网友:
看看開機線路是不是出了問題

网友:
装的是哪个版本的XP?精简版的要改电源管理

网友:
唉,跟它讲个IO是什么也不知道,唉,去新手区看点资料吧

网友:
IO电路没有给风扇发出断电的指令所导致,楼主看看这块芯片是否又问题?

网友:
是io的问题,看看这块芯片是否又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815经常会出现
呵呵
如果硬件检查过,就肯定是系统问题呢

网友:
看下COMS跳线的中间一脚电压是不是偏低`不够3V

网友:
开关无问题。
系统正常,装过几个版本。
跳线跳反后,开机无反应,复位后开机再跳线,就可以在COMS保存信息了,停机也正常了。但在那个跳线档位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对,我太菜,我去新手区补导一下。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好好的补充补充!向学习的朋友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