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65pe 不开机

楼主(2008-03-24):
msi 865pe 红色主板不开机
待机电压5v,3.3v都有
晶震起震了
就是不开机,
io有3.3v供电,有触发信号,就是没有有效的电平输出
点下开机键,然后用红表笔碰时钟晶震竟然开机了但是不走代码
不开机

网友:
检查看看N桥,及开机线路````````

网友:
你说的开机,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毛病有可能 是南桥 虚焊 呀晶振32。768坏
先换晶振 ,不行补焊一下南桥

网友:
晶振及谐振电容全部更换,不行可以试着更换IO,燃后那,按压南桥,看是否开机!

网友:
先把32.768,谐振电容,106电阻全套都换掉,还不行的话就加焊一下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