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15主板 杂牌I815EP-T Cmos跳线在Clear 可以启动 在Normal 点不亮???

楼主(2008-03-24):
一块815主板 杂牌I815EP-T  Cmos跳线在Clear 可以启动 在Normal 点不亮???

主板就是下面这块! 现在在装系统!!

网友:
Cmos跳线在Clear 可以启动 在Normal 点不亮

为什么呢???

网友:
可能是主板的标示搞错了吧???????????????????????????????

网友:
我也认为应该是标错了,不用管它,只要能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  为我也是希望标错了!
可是重启了cmos设置都不保存!!!!!!!

如果在Normal 位置  有1%的机率点亮。。。。。。。。。。。。。。。

网友:
南桥可能有问题啊..............................................

网友:
可能是电池到BIOS的线路有断路现象~~用表量下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标示的有问题,南桥也不一定坏,试试下面的修复步骤:
1,把跳线跳到正确的位置,用天那水冲洗南桥,风枪吹干,
2,把跳线跳好,换32.768晶振,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2008-09-19):
这也太怪了吧,再说NORMAL 和CLEAR 两种跳法都能点亮??

网友:
SB老化了.这种早期的板子到手了.最好先给他们洗洗澡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是因为电池没电了。。

网友:
1,把跳线跳到正确的位置,用天那水冲洗南桥,风枪吹干,
2,把跳线跳好,换32.768晶振,

网友(2009-01-04):
我的机子也是。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这样的,真的搞不懂了,请高手来仔细分析一下。
我的机器是富士康的准系统组装的,915芯片,将跳线跳到正常位置时不能启动,跳到清除位置时能启动且系统工作正常,如果断开交流电再接通重新启动时报错,按F1键可继续并可更改保存BIOS设置,进入系统一切正常。不断交流电的情况下关机重启,包括日期时间等信息也不会丢失,工作完全正常。只要断开交流电BIOS保存的信息就丢失,启动时还得按F1键才能继续。
我也曾经怀疑是不是跳线标识反了,但测电池电压正常且到跳线座上的第3脚上为2.9V(不接交流电时,接交流电时为3.2V),说明供电回路没有问题,推测第2脚应是到南桥的供电端,第1脚经电阻接地或悬空,将第3脚与第2脚短接是正常位置,但机器不工作,将第1脚与第2脚短接却能工作了,是什么原因?
还有一个怪现象:还有是第1、2脚短接时,第一次通交流电,未启动时监测20针电源各端电压:+3.3V、待机+5V、辅助+19V电压全部正常,灰线Power_Good电压+5V正常,绿线Power_ON电压待机时为+5V,启动后跳变为0V,机器开始启动,此时+12V、+5V等各路工作电压均有输出,指示灯显示正常,但大约十秒后显示灯全灭,监测灰线Power_Good电压变为0V,+12V、+5V变为0,其它各路正常输出。再过约5秒钟左右,Power_Good电压再次跳为+5V,各路输出恢复正常,机器能正常启动,但要按F1键直到进入操作系统。如果不断交流电则一切正常,头都搞大了,还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