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卡跑26不亮

楼主(2008-03-24):
845GV 集成显卡 测试卡跑26 COMS有正常启动声音 显示器不亮!
刷过BIOS 主板上个部位供电正常 显卡接口数值正常 郁闷~
高手们给支支招~谢谢!

网友:
如果是老板子就上个32M以下的显卡看看~
我遇到过很多了,以前也帮群里的朋友解决过
他更换过AGP槽 VDDQ供电管等等 都无效 BIOS也刷过N个
最后我告诉他上个老显卡 结果就OK了

网友:
你是VGA输出吧,没有架张显卡看是否有输出,
若有估计很可能是驱动有问题;若还是没有,
就检查你的显示器和CABLE线吧.

网友:
楼主是集成显卡啊?
查查VGA口后面的行场同步信号等有无断线,尝试按压北桥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是否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吗?以前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TOPSTAR 845GL 跑26不亮,刷完BIOS就好.................................

网友:
都试过了 还是不亮!郁闷~~~~~~~~~~~~~~~~~
今天又碰到一个 测试卡跑24 自检声音正常 显示器不亮 不知道刷过BIOS后怎么样

网友:
找一块PCI的显卡测试一下,看能不能显示。

网友:
如果你很确定主板问题的 话,用PCI显卡可以使用,那并不是一种硬件问题,而是软件,
如果用集成的显示器的是否是绿色的,还是一闪一闪的,
解决很简单,因为我 曾经碰到过.
可是我 忘记了,
只知道,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保存,就一切ok了 .!!!!!!!!!

网友:
楼主既然连续碰到这样的问题。看来不单单是主办的问题了。
可以尝试换显示器。或许你的显示器同步有问题了。
数据线等等。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还有独立显卡哦,如果没有,那就是显卡头松了,或者坏了

网友:
楼主是什么牌子的主板,象楼主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几块,都是顶星的主板,都是刷BIOS好的,但有些刷了几次才刷好的, 都是在厂家网站上下的BIOS,同一个型号的主板厂家提供了多个BIOS,要刷对了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26主要是你显卡的问题啊。。。如果是显卡集成的主板的。。那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