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修改后并校正验证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3-24):
比如说18#模块修改第一个字节为00 ,并校正验证码!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校正????

     请哪位大哥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我不会修MT的盘
但是我记得好像不校验不能写入!

网友:
先谢谢 斑竹  回话   请哪位  懂MT的  兄弟   帮个忙  解释一下  这对我们新手来说  是很有用处的

网友:
可惜不能截图 你仔细看看 固件编辑器上面那一排按扭

就是有写入硬盘啊 查找数值 填数什么的 后面 有一个CHECK什么什么的专门弄效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