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8400本子

楼主(2008-03-24):
我的本子:主板L8400,集成64M内存,外加128M内存。经常发生死机,一旦死机把128的内存拔下开机,然后在关机,装上内存就可以定几天不死机,内存换了好几条了一个样,请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检查散热 和CPU供电  一般牵扯不到内存 即使坏的话 也是板载的容易坏

网友:
回贴

应是板载内存的问题,板在载内存为显卡提供缓存,容易出故障。、

网友:
最好注明机器是什么品牌

网友:
CPU应该不存在散热问题我试过,我在CPU上面加了个电源风扇,和以前的一样啊。如果是板载内存的问题,请教如何把它关了?在BIOS里面可以关了吗?这是台类似华硕L8400D的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