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覆盖过的区恢复数据

楼主(2008-03-24):
有没有哪位有在ghost覆盖过的区恢复数据软件啊!

网友:
这种软件不好找,数据被覆盖了,恢复的可能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被GHOST覆盖的那部分是恢复不了的

网友:
这种问题,恐怕不是一般的高手能恢复了。!!

网友:
你可以試試 EasyRecovery

我有经验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是管用的

网友:
拿到美国作光物理表面扫描,估计没问题
听说被从新写过5遍的都能恢复
不过钱肯定多 ;P

网友:
要看覆盖到什么程度,还与分区类型有关系,可以尝试按照文件类型去恢复哦!!!!!!!!!!

网友:
用 EasyRecovery試試   找到原分区

网友:
学习中

还是拿 了电脑城里去做吧。
钱也不多,就是要两个硬盘的钱。八百!

网友:
按文件类型找吧!所谓的数据覆盖,也好看分区类型的!

网友:
用几种常用的恢复软件扫描,分种类 类型 不同方法尝试,扫出来多少看运气,数据恢复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数据区不能被覆盖,这种情况文件肯定有破坏

网友:
是啊,EASY的确是非常强大,我重新分区,格式化,克隆过系统后,仍然还能用它帮我同事的硬盘把他多年的照片恢复过来, 恢复后是无损状态的。真的很佩服!

网友:
如果是数据区确实被覆盖了,现有的手段是很难恢复的

网友:
用软件找到分区表就可以恢复了.易我.

网友B:
用WEN PE 里的PTDD恢复分区表就可全部找回(很多系统盘中带有)   用光盘启动系统  切记不可再写入数据  曾经为朋友成功恢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WEN PE 里的PTDD恢复分区表就可全部找回(很多系统盘中带有)   用光盘启动系统  切记不可再写入数据  曾经为朋友成功恢复过

那些是没被覆盖的,当然好恢复了。。。。

网友:
按文件类型查找   成功的可能性能大一点。。。

网友:
用数据恢复大师好像能找到一些

用数据恢复大师好像能找到一些。。。。。。

网友:
那些是没被覆盖的,当然好恢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做的全盘GHOST,而且源盘的数据很多,那恢复的希望就不大了。如果你只是GO了一个系统到C区,那多数情况,原数据可完好恢复。再就是你要看你要恢复的是什么数据,有些数据虽然恢复出来是坏的,还可以用修 ...

我看楼主好象是说倒了吧,据我的经验,如果做的是全盘GHOST,恢复的希望倒大些;如果只是GHOST了一个系统到C区,数据恢复的可能性倒小些.

网友(2008-09-24):
其实有的情况下DISKGEN也可以的

网友(2010-01-18):
现在要恢复一个被覆盖5个月多的录象

网友:
被覆盖的数据估计不保了。。。 其他的数据很好恢复

网友:
据说,PC 3000好像能扫出来,没有,不知道行不行,有的介绍下,

网友:
这个应该很难恢复了吧 ...

网友(2010-03-30):
用EasyRecovery软件 来恢复一下 有些文件可以恢复

网友:
我试过很多软件,写入数据覆盖的那部分是肯定没有了,但其他的文件还可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