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6终极维修

楼主(2008-03-24):
表1:
Xly-u6固件   U6dle(工厂软件)   备注
stu6_1.mod   Ovly-cct.bin   和cert ROM配套的用于工厂模式指令维修
stu6_2.mod   Ovly_act.bin   硬盘工作于ATA模式的必须模块
stu6_3.mod   Ovly_xx.bin
stu6_4.mod   Defsv.bin   这个有点象MT的1E
stu6_5.mod   Deffty.bin   P-list
stu6_6.mod   Defusr.bin   G-list
stu6_7.mod   Deflzt.bin   和p-list配对使用的
stu6_8.mod   Rwf.bin   Zone Table
stu6_9.mod   Sysvar1.bin
stu6_10. mod   Sysvar2.bin
stu6_11. mod   Cspt.bin   Cert自检的配置模块
stu6_12. mod   Vbpi.bin   修改这个模块可以砍头
stu6_13. mod
stu6_14. mod
stu6_15. mod     AT_stuff修改这个可以改最大LBA,型号等
stu6_16. mod
stu6_17. mod
18-27     smart
stu6_28.mod
Stu6_29.mod
30-34
下面是原厂u6 cert流程说明
Revision_number

major_rev 62
minor_rev 06
Eng_rev   02
revision 63

cspt_key 8
spare   0
file_key B

Sequence_Start:硬盘的cert从下面的测试4开始到3F停止,盘的流程根据cspt模块版本的不同流程内容会有些变化。
4,7,C,10,15,1D,11,16,19,18,1A,13,1B,1C,1E,1F,8,33,6,B,D,20,30,E,39,34,31,35,3C,37,3E,22,21,14,26,27,25,3F,到这里以后需要写入AT_ROM40,4A,42,43,49,48,4C,4E
Sequence_End

;REFERENCE: sP

;     TEST   TEST DESCRIPTION
;     4     Latch
;     5     Hystersis
;     6     Head switch
;     7     Check AFC weights
;     8     PES screen and RRO ZAP
;     9     ROM Flashing ]
;     B     Seek Settling Adaption
;     C     Adaptive notch resonance analysis Test
;     D     Adaptive notch resonance analysis Test
;     E     Constant Velocity Seek test (test for frictional torque)
;     F     Decon/Depop/VSS Scheme for Pes screen test H )
;     10     MR offset tuning VGA
;     11     Write current tuning
;     13     WP tuning for all zones '
;     14     Read Bias head degradation test
;     15     VGA tuning
;     16     Capacity tuning
;     17     Variable Spare Sector tuning
;     18     Write Precomp at zone
;     19     VGA tuning
;     1A     FB and FC tuning
;     1B     FB and FC tuning
;     1C     WP tuning for all zones
;     1D     MR offset tuning BER
;     1E     VGA tuning
;     1F     Head data collection
;     20     Access time
;     21     Generate AT zone related settings
;     23     Start-stop / Time to ready
;     24     Latch Exerciser
;     25     Track Encroachment
;     26     Wide head test
;     27,28   Seek Error Rate
;     29     Two Point Seek Test
;     2A     Drive Model Name Modification
;     2B     Servo VGA tuning
;     2C     Skew setting test
;     2D     Reskew drive at AT rom age (use as a diagnostic command)
;     30     Build defect table
;     31,32   Normal Defect scan
;     33     PES Summary Test
;     34,38   Super Sector Scan Summary Test
;     35,36   Normal Defect Scan Summary Test
;     37     Left Adjacent Sector Padding
;     39     Super Sector Scan for Short & Deep Defect
;     3A     Super Sector Scan for Wide & Shallow Defect
;     3B     Circumferential Scratch Padding and Filling
;     3C     Log Analysis
;     3D     Radial Scratch Padding and Filling
;     3E     Build Final Defect Table
;     3F     AT Rom Flashing
;     40     ROM Head Map Flashing, Cert/AT secondary overlays check
;     41     Parameters for error limits
;     42     Error rate by zone/by head
;     43     ECC
;     44     Sequential Read Pass
;     46     Data transfer rate w9
;     48     Seek Error Rate
;     49     Head data collection
;     4A     Random Write/Read
;     4B     ID Read
;     4C     Read Pack /
;     4D     Read/Compare 00 pattern N
;     4E     Log checking / Log summary
后面还有每个测试的详细的一些配置我没有发来,一般也没有用。
因为效率源的说明里有详细的使用说明我在文中不在说这些简单的操作!!
坏道的维修:
坏道修复以前我推荐大家先用做全盘快速擦除,然后用加g-list,然后g转p.
指令模式的维修指令: N31
            N08
固件的维修:
4号模块请不要写,写了有可能会速度变慢。p表也不能清除,如果P损坏了,只有做cert工厂自检了,不过有些还是可以用指令重建的。
当硬盘的固件经过修复后,还是不能认盘或读写的时间很长就是固件区有坏道了,这时需要切换到指令模式:T>I,,22回车一直等到完成会返回到T>状态,同时会把固件区的缺陷加入坏道表。不过如果固件真的有坏道了那么这块盘的就很难修好了成功率非常低,只要那个头的固件有坏道,那就直接把它砍掉。I,,22指令不到万不得已请大家还是不要使用。
还有一种因为错误的写入了固件造成固件不匹配造成硬盘不认,指令下提示:001E错误。修复方法用u6dle(工厂软件)写入第一个表里的那几个模块,如果用的是u6的cert专用板ovly_act.bin ovly_xx.bin会写不进去,不用理它,还有写入时会敲盘要耐心等,等全写入后盘就会返回.P认盘了。
总结:固件区有坏道后,盘就很难修好就是你用I指令修好了固件,盘的其他地方的坏道会多的加不完的。最好还是把不稳定的头砍掉不用。

CERT(工厂自检):

在运行cert前请你一定要考虑好这块盘是不是有必要做cert,cert的成功率不是100%的一但失败以后硬盘上的固件并不能用软件完全恢复,特别是I指令不到最后关头还是不要用I指令失败以后就是想把它修到认盘也是很费力的。
步骤一:请先修复硬盘固件,并用xlyu6备份所有的固件。
步骤二:写入匹配的u6dle1.mod/ovly_cct.bin并换上CERT专用电路板。有程序代码的朋友当然不用换板了可以直接写入cert-rom。
希望效率源提供cert-rom的直接写入功能,这样大家就不用把板换来换去了。

步骤三:根据硬盘的故障输入不同的指令见下表。
硬盘故障   需要运行的指令
单纯的坏道扫描速度正常   T>N31Ctrl+T
有连续的坏道扫描速度正常   T>N08Ctrl+T
盘的扫描速度慢MHDD扫红绿很多   T>N04Ctrl+T
硬盘间断坏道1头的坏道数量超出p表的容量限制(这种情况很多的)硬盘cert后进入AGE=4F状态   T>YE0T>E50T>T5T>T50
修复完成回到ATA工作状态   T>N50Ctrl+T

步骤四:用”.”指令察看AGE的状态,如果AGE=3F表示cert成功进行下一步测试。
如果AGE=4F表示cert运行出错这样的盘很难修了。在后面我再具体讲怎么分析cert日志来修复硬盘。
步骤五:换回硬盘的电路板或写回ATA-ROM,并写入模块xlyu6_2.mod或ovly_act.bin。
步骤六:进指令模式T>N40 ctrl+T(推荐)如果完成硬盘自己会进入AGE=50状态。
    或T>N50后回ATA状态进行全盘写入测试,并扫描全盘。
Cert维修完成。

在修复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的解决:

一:修复完成后盘的LBA或其他一些参数不对了,只要回写备份的xlyu6_15.mod就可以了。
二:cert失败造成不认盘,不好象客户交代也有损我们效率源的形象,到时客户不懂乱说聋子治成哑巴就不好了。很简单就是热换写回备份的固件,还可以运行T3C,T3D,T3E指令重建缺陷表。
三:age=4F的问题,4F多数是硬盘的头不稳定和盘片有大量连续坏道,划伤等造成的,头的问题可以砍头,要是砍头后还是不行那就是固件区和0头有问题,那就不要修了浪费时间。
四:cert测试超过30个小时还没有完成请按age=4F处理。
五:硬盘可以正确转到AGE=50状态但是不认盘,用xlyu6的点重建就可以了,然后写15模块。

网友:
太复杂啦~看不明白

有没有好用的G转P针对U6的程序啊~~~~~~~

我只需要G转P~~谢谢~~

整了个效率源进去就黑屏 郁闷~~~

网友:
终极现在是个频繁词汇!

网友:
对于修ST盘我还是搞不大明白~~希望火速老大发放多点ST盘的修理经验~

网友:
感觉还不错呢。支持了。.~!~!...

网友(2008-05-30):
这个已经讲解的非常详细了,真正的终极资料啊..................

网友:
功底不够,有写看不懂。

网友:
新手刚来
有点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