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电脑6位密码开机锁

楼主(2008-03-24):
刚做好的电脑密码开机锁  本锁可实现电脑6位密码开机功能,原理很简单.输入正确电脑开机,输入错误蜂鸣器报警.

网友:
基于MCS-51,程序如下:

6位密码开机程序:(电脑)
          主程序:
MAIN: MOV R0,#00H     ; 初始化
MOV R1,#00H
MOV R2,#06H     ;(密码正确)计数6次
MOV R5,#06H     ;(密码错误)计数6次
CLR P3.0        ; 关锁
CLR P3.1        ; 关喇叭
START: ORL P1,#0FFH    ; P1口置1准备信号输入
ORL P2,#0FFH    ; P2口置1准备信号输入
JNB P1.0,ZY0    ; 0号键有没有按下?
JNB P1.1,ZY1    ; 1号键有没有接下?
JNB P1.2,ZY2    ;
JNB P1.3,ZY3    ;        .
JNB P1.4 ZY4 ;        .
JNB P1.5 ZY5 ;        .
JNB P1.6 ZY6 ;
JB P1.7 ZY7 ;
JNB P2.0 ZY8 ;
JNB P2.1 ZY9 ; 9号键有没有按下?
AJMP START       ; 等待有键按下
           开锁程序:
KS: MOV R7,#50      ;
YS5: MOV R6,#10      ; 延时
YS6: DJNZ R6,YS6      ;
DJNZ R7,YS5      ;
MOV A,R0        ; 地址指针清零
MOV DPTR,#TABLE ; 取表格首地址
MOVC A,@A+DPTR   ; 取密码第一位数值
INC R0          ; 地址指针加1,待取下一位密码值
CJNE A,30H,CU    ; 所按键值和密码比较
CLR P2.4        ; 与密码比较成功送LED显示
MOV R3,#200     ; LED显示延时一段时间
YS8: DJNZ R3,YS8      ;
DEC R5          ; 输入键值与密码无论是否一致R5都减1
DJNZ R2,START    ; 密码输入正确有无6次
SETB P3.0        ; 密码输入已达6次,校验正确,开锁
MOV R7,#1EH     ; 开锁延时30MS
YS1: MOV R6,#0F9H    ;
YS2: DJNZ R6,YS2
DJNZ R7,YS1      ;
AJMP MAIN        ; 返回主程序
CU: CLR P2.4        ; 输入键值与密码比较成功送LED显示
MOV R3,#200     ; 延时
YS7: DJNZ R3,YS7
DJNZ R5,START    ; 密码输入错误有无6次
SETB P3.1        ; 密码输入已达6次,校验错误,蜂鸣器发声
MOV R7,#1EH     ; 蜂鸣器发声30MS
YS3: MOV R6,#0F9H
YS4: DJNZ R6,YS2
DJNZ R7,YS1
AJMP MAIN         ; 返回主程序
        对应键值程序:

ZY0: MOV 30H,#00H     ; 对应0号键码
AJMP KS           ; 转移至开锁程序
ZY1: MOV 30H,#01H     ; 对应1号键码
AJMP KS           ; 转移至开锁程序
ZY2: MOV 30H,#02H     ;
AJMP KS           ;
ZY3: MOV 30H,#03H     ;        .
AJMP KS            ;       .
ZY4: MOV 30H #04H  ;       .
AJMP KS            ;
ZY5: MOV 30H,#05H      ;
AJMP KS            ;
ZY6: MOV 30H #06H  ;       .
AJMP KS            ;       .
ZY7: MOV 30H #07H   ;      .
AJMP KS             ;
ZY8: MOV 30H,#08H       ;
AJMP KS             ;
ZY9: MOV 30H #09H   ;  对应9号键码
AJMP KS                 转移至开锁程序
TABLE: DB 00H,01H,02H,03H,04H,05H,06H 密码表
END

网友:
电脑6位密码开机锁--呵呵,LZ真有个性哦

网友:
不错,自己搞单片机。
要是能用单片机来搞BGA的那个温控造福论坛就更好

网友:
这个不难哪天研究一下,弄一个温度控制程序.

网友:
何必那么麻烦,买个点动式无线开关装在里面,遥控开机!

网友:
楼主.真是小弟大看眼界啊.呵呵.

网友:
有搞单片机方面的高手,能否合作自制一套BGA自动温控调节系统?为做BGA发愁的朋友们提供方便.这几天正准备研究一下,如有兴趣的朋友请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方法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