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不了机

楼主(2008-03-24):
笔记本开不了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求助帮忙!
在线等待!

网友:
你这样问,我只能告诉你原因是: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看楼主的贴子,估计是进水,楼主这么喜欢灌.......

网友:
没有进水啊!最后一次关机后,就开不了机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开机的时候灯亮一会就灭了!

网友:
那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像你说的灯亮一会就灭了,应该是掉电故障

网友:
给具体一点,这样是不是有点太盲目了。说清一点,大家才好下结论啊

网友:
一定是主板什么地方短路引起的,-----------------------------

网友: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

这样问问题大家不好回答!

最好说的详细些!

(如果楼主不是做维修的,最好去专业维修工检测一下)

网友:
内存拔插一下试试~~~~~~~~~~~~~~~

网友:
内存从新插过。没有什么反应!!
拿维修店里维修吧!想自己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