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A版的V14支持U6吗?

楼主(2008-03-24):
我有块U6想做G转P 或者清G清SMART也好

请问ISA版的V14支持U6的指令吗?

顺便问一下如果支持那指令都有什么好用的?

网友:
用XLY的G转P吧
ISA支持不好的

什么指令好用?
答不上来了

网友:
我没有好用的XLY啊 斑竹老兄 你都拿硬盘当枕头了

你给我一个好用的行不?我的一进去就黑屏 黑黑的 啥也看不见 别说G转P了~

唉~~~ U6要是坏得厉害我就不修了  偏偏手里有几个鸡肋 弃之可惜 修又不能完全修好

就是有一些绿色棕色红色的块 数量又不太多

网友:
我的机器得接上ISA的COM线 直接那个COM口 后面接硬盘的那条先必须拔掉 不然进不去
有些机器不用接COM口的
你自己试试你的机器

网友:
后面接COM口 那前面的接口接哪里?

我机器上没有ISA 什么都没有 我只有一条COM线

网友:
就是要那条COM线
接上COM线  另一端接硬盘的那条COM线必须得拔掉 就可以了

网友:
不懂这个,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