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修复位问题

楼主(2008-03-24):
拿到板子插上检测卡,点PWON开关,复位灯常亮,意思就是没复位,
一没复位分:
                1全板无复位
                2CPU无复位          一般就这两种情况
解释: 万能表打到直流电20V档
        全板无复位意思量PCI第15脚,没有高电平!量CPU假负载也没高电平!    高于1V的就算高电平
        CPU无复位量CPU假负载没高电平,CPU第14脚有高电平!
         上面可以离解成1以上就算好,1以下就没复位

检修:
                   一换门电路
                   二从RST脚开始跑线路      看看有没损坏元器件,感觉坏了就拆,  拆完后可量下RST脚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三换IO
                   四换南桥
                   五其它问题造成的,自己找了  ,可拆网卡看看, 再行,通常我都是扔不修了!

CI脚复位,优先于CPU复位先发出的!如下图!唉,由于我不会插图片,只能这样插个附件了,就一张小图,看了图就大概知道怎么修复位问题了!

网友:
插错图了!再插一张!呵呵,没看就插上去了

网友A:
注PCI脚复位,优先于CPU复位先发出的!如下图!唉,由于我不会插图片,只能这样插个附件了,就一张小图,看了图就大概知道怎么修复位问题了!

网友:
这个婴孩真厉害!

网友:
孙Teachers受的课,分享

网友:
学会总结可以帮助理解和记忆~
楼主是个好学生,是个会学习的学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PCI脚复位,优先于CPU复位先发出的!如下图!唉,由于我不会插图片,只能这样插个附件了,就一张小图,看了图就大概知道怎么修复位问题了!

好句,不说我还不知道呢!

网友:
恩,简单易懂.对新手很有用.流程比较清晰.顶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