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更换高压包后失真(已修复}

楼主(2008-03-24):
PHILIPS107S5的显示器更换高压包后图象失真,不知道怎么解决.我还换过其他牌子的显示器的高压包,都有失真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失真具体指的是什么,请楼主用专业语言说明。

网友:
谢谢大虾的回复,图象左右失真,并且中间清晰四周边缘模糊

网友:
检查枕较电路先。。。。。。。。。。。。。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显示器不会同时出现多个故障点,我们在更换高压包时一定要保证高压包的质量.如有行脉冲线送住电源部分的要注意两根线接的位置,还有就是出现聚焦调不清晰的要交换两根聚焦线再进行调试.

网友:
谢谢长风斑竹的指点,按你说的方法我已经修好,这个显示器电源没有行回馈线,我调聚焦电压,中间清了边沿模糊,边沿调清了中间模糊,最后换了聚焦线.呵呵正常了,我看上面有颜色标记,我以前是按标记装的,不知道为何会颠倒,说出来我的维修过程让大家做个参考,以后少走点弯路,做事情要灵活,不能凭自己的主观认识,不能说什么样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呵呵有时候他就是有可能出现

网友(2008-05-20):
以前只知道换和洗,,不知道交换两线..哎...真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