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现代单面512内存条蓝屏求助

楼主(2008-03-24):
小弟今天接到一条现代单面512M内存条,现像为:进系统蓝屏,用RST软件检测没有坏芯片,会不会是SPD的问题啊,哪位朋友,有此SPD资料,请上传一份.

网友:
我以前一条双面的原因是把它降到从400到333

网友:
这条IC还是有问题的,要用RST连续跑,是中间有部份不稳定,如果还跑不出的话,就是SPD不正确了,需要修改。我有,可是不知道怎么上传给你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