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背光控制场管作用

楼主(2008-03-24):
AOC157液晶背光不亮,隐约可见图像。查12V经过一八脚场管接至高压电路,代换该场管及其控制IC无效。打算将该场管短接,但不知其作用,是否有控制输出电压来调节亮度的作用?还有液晶显示器的亮度,对比度,色度是靠什么来调节的?液晶灯管的亮度是可调吗?谢谢各位师傅指教。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那个八脚的不能直接短路的,
一般这个场校管烧了,在高压包旁边还有两个三级管或场校管会出问题目

网友:
该件的作用是待机时关闭背光电源。我试将该场管短路,图像正常,但是主机关机显示器待机时呈白屏,虽然有毛病,但并不耽误用。

网友A:
控制电压不对。就是开关电压应该开机时才有的。你现在是一通电就有这个电压了。所以会白屏。

网友:
不能直接短路的,

网友:
八角的是一个场管了,,怎么可能把它短路呢?如果没有配件你就换个高压板吧,
液晶的亮度控制是控制灯光的亮度,对比度是控制液晶体中的像素场管的导通程度来实现的,色度是没有得调节的吧,显示器都没有色度调节

网友:
想到哪里去了!
灯管坏了呀!直接换灯管就行了!
要是换了灯管还不行,就说明高压条有问题
是不是你想复杂了啊

网友:
哈哈。。。。。。。板级和芯片级是不一样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