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的通病

楼主(2008-03-24):
好像有好几台IBMR50E,1631的3V,5V正常,待机0.03也正常,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25A,过3秒后掉下来,CPU无供电,3205是好的,还能是哪的问题,

网友:
Vcore的产生需要两个信号来驱动:一个是VTT_PWRGD 一个是VCORE_ON.
而VTT_PWRGD信号来自于产生VCCCPUIO电压后的MAX1845, VCORE_ON则来自于PMH4
在下面的这个链接中的文章里,蒋工已经将上电过程禅述得非常详细深入,R50主板与T43主板基本相同,相信对你一定有很大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6279-1-1.html

网友:
已搞好了,谢谢你们的支持,

网友:
修好了,说说咋修好的嘛,给大家分享一下成功的经验啊~~~

网友:
我觉得南桥虚汗和3205的可能性大点....
是南桥吗?楼主?

网友:
什么人啊,修不好就问,修好了也不说一声。

网友:
就是嘛,都不说说是不是安装二楼的方法解决了问题!

网友:
呵呵 是啊 修好了告诉我们问题处在哪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真是没心得!修好了也不说过程,还上来发贴问?

网友(2008-05-02):
是什么问题啊..结果也不说.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大点

网友:
楼主只是为了修好自己的机器,不来管你们,

网友(2009-02-01):
真是的,只顾自己修好,也不分享一下,该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