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3-24):
行推动变压器的问题
怀疑行推动变压器坏,如何确定
手上有几个拆机的,但板都不在了,如何确认同名端,同名端不一样的换了有何后果?烧行管?
望高手赐教
问题

网友:
如果不是同型号的换上后可能会告成激励不够或是过度饱和烧行管,

网友:
我只是怀疑,行管基极无电压,块行激励脚有输出,(无示波器)推动管,阻容元件基本没事。但二次电源也没工作,行管C极55V,二次电源加行,电流为0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