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枕形失真的怪问题?

楼主(2008-03-24):
接到一台飞利浦的17寸显示器,现象是菜单不断弹出,伴有枕形失真。图象有三分之二的收缩在上部,下面没有图象。左面有2cm ,没有图象,图象呈压缩弯曲状。上方1cm有一条亮线,弹出的菜单就是亮线之上,几乎看不清菜单。
我换了按键后,菜单不再弹出来了。图象也正常了。结果第二天我在试机的时候发现图象又呈压缩弯曲状,只是不弹出菜单而已。最后才试出来。当我在分辨率调到800X600时,刷新率无论调到60——85HZ,图象都正常满屏,当分辨率调到1024X768时,图象在60-70HZ,和85HZ,都正常满屏,但偏偏调到72HZ和75HZ时,图象就呈现原来的压缩状态。(图象有三分之二的收缩在上部,下面没有图象。左面有2cm ,没有图象,图象呈压缩弯曲状。上方1cm有一条亮线),调按键,弹出的菜单也就在上面亮线处,将显示器恢复成出厂设置也没有任何效果。查枕形电路也都正常,现在我也不知道查哪里了,望高手提示!!

网友:
写一下数据吧,不行就查s校正电容就两个很简单,另外如果从cpu至s校正的二极管性能不良也会出现此问题。

网友:
失真问题最好发一个图片上来。按你说的问题最好先重写一下ROM资料.

网友:
查了许久,还是没查出来,朋友说可能是枕形电路的问题,而不是ROM的问题,手上也没有写码器。今天我将现象图片上传,望大家帮忙。图像只是1024X768的分辨率下,刷新率为72,75Hz时发生枕形失真,其他的刷新率和分辨率下都正常,但屏幕有点闪,不仔细看,分辨不出来。

网友:
屏幕中间的黑带是正常的,这是显示器闪到造成的,屏幕左边和下边都有2厘米的黑屏。上边1厘米有亮带,图像压缩。调节菜单全在这个区域,基本上看不清楚。

网友:
这种问题有必要修吗.叫客户用85的刷新就行了呀.这种问题要刷存储器才行的.

网友:
按你的图片看来,应该S校正电路没有什么问题,那个枕型失真我感觉能调好的,最明显的是顶部光栅异常,这是场输出电路问题,检查一下自举升压电容。

网友:
同意饭版的意见,不管校正和数据的事情,场输出频率特性问题值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