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855GM和82852GM是一样的吗?

楼主(2008-03-24):
如题:82855GM和82852GM是一样的吗?有朋友说两者一样的,不知道论坛上面有兄弟做过吗?

网友:
不一样的吧  换这个最好找一样的换 我没代换过 不过GM和GME肯定是一样的

网友:
但是GME手工做一般很容易就挂掉了,心寒

网友:
不一样的,最好找一样的换

网友:
82855GM是上迅驰的CPU,82852GM是上P4 CPU

网友:
GM和GME也可以替换啊,还真不知道.....哪天实在没有了换个试下

网友:
旭日150,TOSHIBA等机器都是讯驰的,也是用82852GM的,好多机器都用过
试过了,两者一样的

网友:
问一下82943GM和82945GM通用吗

网友:
82855GM和82852GM是可以通用的,只不过852GM是低端产品,
以前有TOSHIBA的机器是852GM坏了,换855GM后可以点亮

网友:
知识就是力量呀 学习了

网友:
好象可以用的     你可以自己试试,比什么都管用的.

网友:
很认真的告诉大家,82852GM和82855GM直接通用!看清楚!GEM可不通用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还以为是不同型号的不能通用呢

网友:
5楼说得对,照着办吧~~~~~~~~~~~~~~~~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