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 键盘口报错

楼主(2008-03-24):
PS/2 键盘口不能用报错,供电正常,排容,排阻都换了,保险丝也换了,IO也换了,还是不能用,进不了系统,就是一直报错,还显示BIOS错误。
请高手讲一下还有别的方法没有啊
进不了系统

网友:
数据线的阻值都正常不?BIOS错可以刷BIOS

网友:
新手
这个我也遇到过,也是换了75232,I/O,还是不灵......郁闷.请高手指点.
QQ:1844---94264

网友:
我有一块放了两年的主板,也是PS2口不好用,但不知道具体要去换哪个零件,一直在观望呢,等看明白了再自己修修

网友:
PS2口不好用,看查供电,在打中间4根的对地阻值,如果不一样追件至到阻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