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PAS403QB故障

楼主(2008-03-24):
我的一台老东芝笔记本电脑,开机显示TOSHIBA然后就死机了,各部的电源都有,除COMS电池损坏,更换后还是开不了机,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硬盘去没去?

网友:
硬盘是好的,在其它的机器上可以啊,系统是win98,光驱、软驱也是好的,充电也没问题,2组coms电池拆掉也不行,现在不知道从那里下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高手请指点一下啊,我查来查去,都搞不定啊,已确定2组cmos电池已经损坏。

网友:
不一定是死住了,你多等异端时间看看,比如等30分钟....
如果进去了就换BIOS,如果还是死,你也换个BIOS看看吧

网友:
噢,谢谢,这种绝版机还能找到BLOS吗,我查了很久找不到啊,那位高人可以帮帮忙啊,谢谢!

网友:
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启动时硬盘、光驱、软驱都有检测,按键盘也有报警声,等了10分钟,还是显示TOSHIBA,还是不行,郁闷啊。

网友(2008-04-27):
高手在指点一下,本本里的2组小电池不用行不行啊,1个3.6V,1个7.2V,他们和电脑启动或者复位有关联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