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 开不了机,硬盘灯闪一下就灭

楼主(2008-03-24):
T22笔记本,开始偶尔可以开机,但是进WINDOWS就掉电。换掉了ADP3421,现在的故障是按一电源开关,硬盘灯和电源灯(好像是有个电池图标那个灯)闪一下就灭了,如果再次按下开关,硬盘灯就不会亮了。如果重插电源插头,又会闪一下就灭。硬盘我已经拔了,光驱也拔了,能拔的都拔了,内存没有拔,拔掉所有的东西再试机,仍然是闪一下就灭。请给我帮助,谢谢。

网友:
先换个CPU   不行的话就继续换3421 最好 连3410一起换

网友:
这么多天了,我也没有来得及回贴,我把两个芯片都换了。还是按下电源开关,还是闪一下就灭。可能是我的焊工不好。

网友:
不行的话你看看显卡或是桥什么的,我想跟芯片的性能不良没有什么关系了?

网友:
CPU供电滤波电容或3421的相关电容不良,有时有短路!故保护!

网友:
两个同时换能好。如果焊不好的话要重新换一下。

网友:
IBM的本子有通病就是3421,3410容易坏,换要全换.如果换了还有问题,继续查,可能有短路.

网友(2008-04-24):
加焊了,还是不行。现在是插入电源插头,能听到喇叭里有声响。按电源开关,只有电源灯闪一下,然后再按开关,就不会再闪了。把电源插头拔掉,再按开关,重复上面的动作。

网友(2009-03-30):
电源灯闪一下掉电是受保护了,而后没回路0.04A,而是0.01或0.02A硬盘指示灯供电信号在按开关后不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