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INHEX怎么恢复格式化的NTFS分区。

楼主(2008-03-24):
只是单纯的格式化了最后一个分区是NTFS格式的。该用WINHEX怎么操作呢

求各位帮一下忙啊

网友:
NTFS分区的最后一个扇区是备份的DBR

网友:
备份的DBR..要复制到哪里》

。。

网友(2008-08-28):
请“夜雨十三天 (小破孩) ”出一个恢复分区的视频教程,多谢了

网友:
xu要分数!!!

网友:
是不是应该恢复到分区表的第一页??

网友(2010-01-30):
要重建MFT的数据运行。。。。

网友(2010-03-30):
重建分区表 试一试

网友:
我不说话,我只是看看!~

网友:
论坛里面不是有教程吗

网友:
重建分区表.实验下.还有...或者是重新删除这个分区,然后再分下蛤.LZ试下好使吗.我是新手.我知道的只有这些希望你能用的到.

网友:
重新定位之前的mft,然后用磁盘修复命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