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 40G移动硬盘。被摔现在系统下不认盘。怎么恢复?(固件坏)

楼主(2008-03-24):
日立 40G的硬盘。被摔了现在 在 BIOS下面能认到。

DOS 下的 MHDD 可以检测到!

DISKGEN 也可看到,不过重新分区表也没有用。

在系统下,插入硬盘后,可以设别到型号的,就是不显示盘符。
识别完了就没有反应了,硬盘盒的灯也不亮了,感觉上像电压不够。

我能试的都试了。现在的问题是。肯定有硬件坏了。 是线路板的问题大呢! 还是盘体本身的问题大。

如果是电路板的问题,现在40G的不好找。我用80G的线路板,能代替吗? 我看了一下MODEL 后面几位数是一样的。

网友:
刚才好不容易用 易我分区医生 认到盘了。

准备重建。卡的不得了。

后来就提示。 I/O故鄣  是不是板了问题啊!

网友:
查出来了。。

固件坏了。。。

网友:
别进行重建分区那种无谓又不良影响的操作 再搞数据就没啦

做个镜像吧 比较保险 很容易出来

网友:
不认盘啊!~

没有办法做镜像,

我后面还有个高手,设备全。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

在说也没有什么太重要的数据。。呵呵。。

网友:
我有个硬盘和楼主的情况一样,固件坏了要怎么维修呢?

网友:
我也是找大师傅修的。他用的是 效率源的 那个工具修的。 好贵的一套啊!~

网友:
提示IO错误也可能是硬盘被摔出坏道了哦。

网友:
用PC3000在那里看固件坏没坏?怎么看?

网友:
摔的固件坏得太少了,多数是磁头要挂,建议用DE快做镜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