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6200tc的通病

楼主(2008-03-24):
一个网吧拿来3块讯景6200tc,256m 64位,竖条花瓶,用力按右上角散热片有改善,用mats4.76测0:31报错650  13697520, 加焊右上角显存后3块

均正常.(正背两面各2个颗粒那种}
而七彩虹6600 128m128bits ,仅正面有四个颗粒,bga封装,加焊没有效果

网友:
七彩虹6600 128m128bits ,仅正面有四个颗粒,bga封装,加焊没有效果

这个应该是GPU空焊了。常见问题。

网友:
过于BGA的显存一般不考虑它空焊!
一般都考虑为GPU空焊

网友(2010-01-11):
考虑为GPU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