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电压低的检修思路

楼主(2008-03-24):
遇到两台(一台TCL707 一台IBN杂牌) 的故障都是二次电压低 但是能升压 输入50v  输出只有70v 行幅严重缩小  遇到这个情况我能做的无非就是代换行场IC +B到升压管的一切原件 但无效果 这种能升压但电压低 各位大虾有遇到过吗 你们是怎样的检修思路?

网友:
检查升压管S极电阻及其取样电路。检查升压反馈控制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升压反馈电路,重点 看看那些分压电阻。

网友:
重点测S极对地电阻电阻,正常为0.15欧左右,当阻值增大后,二资电源电压会降低。

网友:
行输出变压器有可能不好,断开初级升压空载电压应高于200伏.

网友(2008-07-12):
加负载二次电压低  脱开正常。。。。。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储能电感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