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专篇

楼主(2008-03-25):
这近一直想考虑买个BGA可就不知道买个什么样的比较合适,必定大几千的东西怕买了回来不好用,所以想请大家帮忙探讨以下看
另外我还想问做BGA难不难呀
我这经常回遇到要做BGA的

网友:
做BGA没什么难的,主要是控制好温度,时间就行。用锡炉或风枪照样做BGA。

网友:
有好的工具的话做起来就更快,更简单,而且成功率也会高!
没有条件的话就麻烦点了,多拿些板来练手,熟练了之后照样OK!

网友:
主要是控制好温度就行了,我用锡炉搞BGA 478座已经有两年了,成功率也很高啊,多练就行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

真的非常感谢楼上朋友的宝贵经验
我很感谢大家
原来我一直认为BGA很难做
非常害怕,一直想买个BGA焊台考虑资金问题想买个6000元左右的但听朋友说是那个不行
要的那种20000左右的才可以所以一直优裕不敢买

网友:
你可以做个简易的BGA设备,搞点好板子练经验,这样也不用3000啊

网友:
其实大家说的都很好,BGA就是个经验的问题.但是有好的工具做起事来也容易的多....
但是我就不建议用什么锡炉类的东西了......我不是抬杠,现在有很多的板子集成度高.南桥在上面正下面就是北桥,这样就没有办法用简陋的设备去完成它了.....或许我用的BGA焊接设备一直是好的关系,你们可能会有解决的办法,但是我认为既然做了维修,身上有好的设备回把握点

网友:
如果有生意的话 有BGA机器比没有要轻松的多  并且用BGA机器做出来的板子不容易变形 成功率要高很多  不过要是自己的小店 生意并不很火的话 花大价钱买那个东东的确有点浪费  所谓的 哪里花钱哪里舒服

网友:
有条件都想弄台象样的机器,做出来的东西干净漂亮稳定,无铅的照做。

网友:
我现在也在苦恼,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
不过我好像看到我们这有一个高人,用吹风筒都可以做BGA
真是佩服啊!!
有高手多说说一下经验

网友:
呵呵,其实哇,关键还是温度的掌握,不过我做南桥,用风枪一般都没问题,
北桥也做过,成功的了不少,不过显卡就不行呢,不好做的呢,用风枪!!

网友:
做BGA设备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人!
控制好温度,基本都没什么问题~ 北桥也不难做,显卡难做关键是因为有闪存,另外还有注胶的很麻烦,一般尽量买不注胶的显卡做,成功率会高一些

网友:
现在手工做的也不少 ,成功率也不少

网友:
可以去那里学啊

我在武汉看到你们说的,真想去学学。不知道武汉有没有教的。

网友:
我一直用底部加热和风枪做的,但是现在无铅的就不好焊了,
很多芯片焊好之后就短路了,你们无铅的怎么做?是不是要改成有铅的,
还是用无铅的焊油?

网友:
做BGA最主要的是把温度控制好,尽量做到恒温最好.一般的设备如风枪之类的做桥的虚焊效果很好.最终还是多练习才行

网友:
本本的BGA要怎么做啊 台机的我就用锡炉做过,本本的就没有做过不敢做.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400-500都可以搞一个出来啦,用石英管就可以了,再搞一个调压,温度就好控制了,我几个朋友也是这样做的,做笔秘本的BGA都用他,很简单,如想需要的可以Q我,自己搞一个吧,QQ:22191660

网友:
设备是其次的,关键看技巧和熟练度,就和用烙铁一样,就没见有问买什么样的烙铁的,一来烙铁价格便宜,重要的是用烙铁技术含量不太高,拿来就能用,

(这个帖发错地方了)

网友:
好想去买这个设备啊 但我们的城市就一家有BGA机 呵呵

网友:
植球时,风枪加热钢网往两边翘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