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电阻如何替换

楼主(2008-03-25):
我有一块路由器板子,电源输入部分采用12V 1A直流供电,在加点测量时不小心将保险电阻后与地短路,使保险电阻烧了,该保险电阻为绿色普通两脚式电阻外形,上面标识为LF1 1/2A,按读数似为1.5A的,用一个玻璃管保险 2A 25W替换,结果开机就又烧了,用导线直接跳接,路由器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没有过流保护了。
请问该保险电阻是哪家公司的产品,如何寻找相近替代品,从标识上判断的读数是否正确?

网友:
你可以用带 延时 的保险管即可

网友:
谢谢,是用低阻值的大功率电阻来代替吗?,担心过流时间过长,影响下级的稳压稳流电路

网友:
要赚积分下载东东了,不好意思

夜雨十三天 -30 骗分帖

网友:
没错,延时保险管,就是彩色电视机用的玻璃保险管。

网友:
用延时3.15A保险管,把玻璃壳敲烂,取出保险丝,焊在原来的位置就行了

网友:
你手里如果有主板或者掖晶电源板,可以在上面找到合适的保险。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我估计,因为换上去的2A 25W玻璃管保险的电阻在6欧,那么接12V时过电流瞬间在2A以上了,所以烧了,按6楼朋友的介绍,用3.15A应该没问题。
不过是否因为原来的绿色保险电阻属于延时保险,所以不会在接12V时过电流瞬间超过2A,而一下烧掉?

网友:
注意!电源是12v1A,3.15A延时保险丝容量太大(>5A),不能起保险作用.

网友:
可惜上不了图,刚做了图片,郁闷,

网友:
LZ写错了吧,玻璃管保险 2A 25W(应该是2A,250V)不可能烧啊,路由的工作电流应该只有几百MA,是不是你的路由有问题了啊?最好检查一下,你可用电流表串在保险处测量一下它到底工作时有多少A电流.

网友:
带其他电脑元件上看看有没合适替代的东西,

网友:
建议去主板上找个颜色 大小 相同的代换下就OK了

网友:
对,我觉得很可能是11/2A就是5.5A啦.不过12V能上到5.5A的话功率太大了吧,一只路由器最大输出为66W吖..有点吓人.

网友:
这个不懂了,看了才知,怪不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