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了一上固定贴的白屏各网友发表的意见

楼主(2008-03-25):
网友经验点滴记录:

1\白屏检测流程:AD板、屏线、屏
2\白屏.主要还是看AD板.屏线.一般屏坏的比较少

3\方正,联想等由AOC代工的15寸液晶显示器也会出现白屏。
此类显示器因为使用时间长,内部电源滤波电容长时间高温下工作失容,导致供电质量变差,MCU无法正常工作,也会出现开机白屏现象。只要更换全部滤波电容即可

4\驱动板电源滤波电容失容造成白屏现象还是很多的,这类故障是开机有时可以显示过会儿白屏或开机白屏;还有一类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就是外置电源带负载不行造成的白屏

5\白屏故障如果没人修过的话,大部分问题是屏线接触不好,其次还有一些驱动板虚焊,很少出现驱动板损坏

6\昨天刚修了一台19英寸宽屏液晶白屏,联想LXM-WL19AH,就是供电电容凸顶,在更换了电容后,OK(属第3点所讲)

7\对于白屏看检查一下AD板和屏线,屏坏不是很多,最近发现是AU屏的坏的多!

8\排线松动的原因多.我刚修理了一个.起初以为是虚焊.都加焊后还不行.换一根60排线.好了

9\白屏一般是屏供电有问题,主要从屏供电入手,先查屏线是否正常,接下来是供电保险是否烧断。最后是屏的电源管理芯片(那个小芯片)是否正常。

10\白屏首先肯定的是高压部分正常。问题出在给屏提供视频信号的驱动板和屏电路

11\明基17`寸液晶白屏,AD板和屏线完好.屏电路坏的比较多.

12\我修的全都是屏线接触不好,还有就是屏供电保险坏

网友:
屏电路引起白屏的比较多,.不同的液晶屏的驱动电压是不一样的.这方面 的资料很少,维修难度也比较大.

网友:
以前维修过都是接触不量的多`电路上面很少维修``最多是看看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