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000[已修复]

楼主(2008-03-25):
一台华硕M2000系列笔记本电脑,具体型号:M2N(NB)
到手时开不了机(机上有256MB的英飞凌DDR400(256MB*16bit*8颗)板载内存),插上内存时有时可以开机,花屏。
送修前,经常有花屏现象。拆掉SO-DIMM上的内存,开机,侦错卡报4D错误,(根据AMI BIOS POST CODE为640KB内存测试不过)。
插内存到SO-DIMM插槽,有时报5D,有时2A。拆除板载内存,开机,报4D。插上内存,仍为4D。
后将板载内存更换为Hynix的DDR400(D43)颗粒,现在不论如何只报4D。
请问下一步是不是要做北桥(855GME)了???

已用855GM代替,修复完成,正常开机。

网友:
顺便问问,板载内存拆除后,若其他地方一切正常,是不是插上SO-DIMM内存就可以开机的?

网友:
1、内存或北桥有问题
2、按你的描述,插上SO-DIMM内存,不能开机的

网友:
谢谢

但是我想还想问一下,为什么上一次有一块M2400的板子,到手没板载内存,但插上内存可以开机呢???

网友:
内存不行吧,把原来内存颗料下去试下呢,原来的不能乱换

网友:
难套了

不明白说的什么
故障不明白

网友:
内存颗粒匹配

内存颗粒匹配
其实英飞凌HYB25D256160BT-5与海力士HY5DU561622AT-D43
是兼容的,接口标准是一样的,而且位宽,速度等等都匹配啊!!!
极度怀疑北桥......

各位老师,有什么高见呢???

网友:
如果极度怀疑的话就该去试试看  不过我经手的板子 去了板载内存是不开机的 换错了都会不开机 多见于联想E255 260

网友:
问题回到起点,只是经常花屏而已,有必要舍近求远先换颗粒吗?
你先把原来的颗粒植回去,不行再动显卡或北桥,

板载颗粒是个头疼的事,运气不好的就会修砸了,你且等着换板子吧

网友:
谢谢各位

问题是花着花着就开不了机了......
855GME集显
可能真的做北桥了.....

网友:
今天北桥拆了

今天北桥拆了,正寻找855GME中...

网友:
完成

已用855GM代替,修复完成,正常开机。

网友:
下次请在首帖上注明[改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