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7主板断不了电!!!!

楼主(2008-03-25):
我有一个双敏UK400AN PRO的主板VIA KT400A(KT400A + VT8237)芯片组,二手买来的,上面CPU供电的电容鼓了几个,全部被我换大了一倍容量,发现这个主板有时候关闭计算机以后能正常断电,但大多数时候它关闭断了一下电马上又开起来了!(换电容前是否有这样的问题不清楚,因为这个主板是网吧用的)我换过CPU ,电源,都一样故障!~!!!!请高手解答,是不是我电容换得太大了?

网友:
这个主板除了这个问题外,使用一直非常的正常,就是这样老是关了马上又通电了硬盘容易损坏啊!急!!!!

网友:
电容尽量原值代换
原值的电容都是RD经过大量的实测计算出来的容值

网友:
好象听老师们说电容的容量上下不超过15%。电压一样就可以替换。。是这样吗

网友:
这样的代换是逼不得已的代用。一般情况下还是原样代换的好。

网友A:
BIOS设置里没有设置通电自动开机吧?如果这个正常,楼主就检查你主板开机电路上的门电路或IO了!

网友B:
先重新设置高级电源管理模式试试吧

网友:
现在查看了换下的电容是EVERCON 125c 的3300UF 被我换成了 4700UF 16V 的,容量增大了42%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设置里没有设置通电自动开机吧?如果这个正常,楼主就检查你主板开机电路上的门电路或IO了!

通电自动开机也不会在它关闭了电源后又马上打开呀? 可能真的是门电路或IO了

这个论坛真不错!我一提问题马上有这么多朋友热心来解答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重新设置高级电源管理模式试试吧

好的,谢谢 !我去看看BIOS里的电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