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猜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3-25):
815主板 1.3GCPU
现象:开机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 ,不能时发现CPU变成了1.6G,没人动COMS,而且变成1.6时CMOS中CPU一项仍为"自动“,设置没有被改变。有时即使是1.3G正常频率,进去后不能重启,重启黑屏。
按压主板有时又会正常。
猜吧,哪里问题?
随后恢复大家  我已修复

网友:
猜不到``楼主就直说吧```````````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有缺焊的情况...要不就是印刷电路有断路..其次是CPU的VCC有触不实的现象

网友:
电池接触不好 o(∩_∩)o...哈哈

网友:
时钟IC
:lol :lol

网友:
接地了?还是电源线接触不好?

网友:
跳线氧化了还是桥虚焊啊,楼主说说看!

网友:
可定时某些不可预料的小失误造成的。呵呵。。。
楼主公布啊。

网友:
真有意思,有什么就直说,打什么哑谜呀!你说的不能启动是什么意思,既然能进CMOS,为什么不能启动,是进不了系统吧?

网友:
哈哈 我来说
首先我怀疑是南桥问题,因为CMOS老是被改变,于是吹焊,妈的,把南桥都吹动了,仍然不行。这时再起不启动了。很无奈,动了一下内存又恢复到以前状态,哈哈 原来内存有问题,反复动它,发现时好时坏,拿下内存换了一条,问题彻底解决。
吹焊有问题条,知道每个芯片能动,安上一试,OK!
结论:没想到,内存会引起CMOS变化,导致不启。
说明:我头帖中说的不启,是指启动了第一屏后不动,有时干脆没任何反应

网友:
早说嘛,到一屏就不动嘛,多半都是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