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修过笔记本有点问题问问各位老师

楼主(2008-03-25):
请问上cpu后cpu风扇不转是什么故障呢?478针的cpu用假负载测的电压偏低不太清楚供电协议是否一样

网友:
本的CPU风扇的是控速的
多数本是触发瞬间风扇转一下,然后就开始控速~
也遇到过开机瞬间风扇一动不动的 温度上来再开始转~
本本不要考虑风扇的问题,一般我们测机的时候都不上风扇 用手摸摸不太热就可以~

网友:
插上cpu后风扇是一动不动的,不插cpu他就转。。。。。

网友:
本本的风扇是温控的,只有温度升到ECP的设定值才开始转动。有的本本开机时会对风扇自检,这时风扇会转一下。有的不对风扇自检,风扇开机时不会转。这些都是正常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