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996显示+B不升压

楼主(2008-03-25):
该机先是电源坏,在论坛里高手的指导下我把修电源正常了,但是就是+B不升压,换了高压包和UPC1888还是不行不知道该修哪里我没有

网友:
行信号到升压管的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行电路是好的能起高压,我没有图纸哪位能给一个+B电路和行电路的图纸,就太好了先谢了!

网友:
升压电路的开关管的G极有没有电压? 要是你有示波器,那就很好检查了。
[
]

网友:
这个图一样吗?

网友:
和9KLR的不一样他的小信号是UPC1888 ,麻烦胡文再传一个UPC1888的图为谢!

网友:
已经修好是+B电路虚焊补焊后就升压了,谢谢各位的关心

网友:
检查供电与驱动信号有没有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