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时间老是停止

楼主(2008-03-25):
之前换过几个电容,近来发现时间越走越慢,仔细查看发现系统时间只要已关机就会停止,开机才计时,这能否肯定是计时器的晶振坏了?

网友A:
首先确定主板钮扣电池是否还有2.5V以上,如果有就说明是32.768或谐振电容坏了.

网友:
能否说得详细些?

我联系了一家维修店,说25元修好,保3个月,可信吗?

若简单,配件好买,就打算自己修

网友:
对了,电池肯定有电

为此我还新买一块

网友:
那你就将晶振及谐振电容全部更换,但你要确保你的电池座不漏电,如果更换后还不成功,那就是桥了!

网友:
呵呵。。
还是建议楼主出25元,让别人保三个月好了。

网友:
可能是电池没电了,或晶振坏东西了。如果是桥的问题,25元是修不好的。

网友:
遇到此问题,可以判定为32.768晶振已坏,换晶振吧

网友:
同意 同意 同意 楼上的说法!!!!!!!!!!

网友:
应该还是电池电路的问题,晶振坏了的话不应该开机时间能走的哦,电池有电,查查需要电池供电的电路

网友:
同意楼上版主说法。如果电池有电应该查电池供电部分,包括相关的电阻、二极管开路以及电容短路。

网友:
25 元
估计该维修点判断 你的板子是电池没电
想着拿过来换个电池就可以了
才报这么低的

网友:
楼主不维修行业中的么,如果不是的话建议楼主还是出25元给他们修好点,我们修才15元呢,看来你们那里维修还好做点咯!

网友:
根据楼主所说,应该是主板上的电池供电电路出了问题,还是建议楼主去维修店去修吧

网友:
有部分主板要求CMOS电池电压要大于3.0V,还有就是CMOS电路有没短路,断路的情况

网友:
换完电池不行看看电池座有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就换32.768 谐振电容再不行  估计就是南桥了

网友:
还有就是内存问题,如插了2-3根内存的话不妨去掉只留一根看有无故障

网友:
把晶震和旁边的两个电容换了如果不好那就是南桥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主板钮扣电池是否还有2.5V以上,如果有就说明是32.768或谐振电容坏了.

二楼的说得对 如果你开机后时间走得正常 那就不是32.768的那晶振坏了

网友:
自己不懂的给人家修的好,免得自己弄坏了想修都修不好.除非自己想入维修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