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换硬盘以后出现2010错误

楼主(2008-03-25):
ERROR
  2010arning:your internal hard disk drive(HDD) may not fuction correctly on this system.Ensure that your HDD is supported on this system and that the latest HDD firmware is installed
  Press to continue

  Press to setup
没刷以前要按esc跳过
我刷完bios以后还是提示这个错误,只是不用按esc,它自己就跳过去了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让它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
把BIOS降掉就行了!
具体自己找了!

网友:
网上搜到的
T43/R52/X41换硬盘出现2010错误的相关资料及处理方法
转自:SKS                  作者:ReDale
众所周知,T43/R52/X41有一个著名的2010错误。简单的说是因为大和设计这一代机型的时候,出于对出道时间不算长的SATA硬盘稳定性的担心,同时也是为了节约成本,决定在intel915平台上通过一个转接芯片来继续使用PATA硬盘,为了保证稳定性,原配硬盘微码是大和设计重新写入的,而零售硬盘是没有这个微码的,所以开机自检的时候原配硬盘和非原配硬盘就会被识别区分开来,系统会报告2010错误,提示非原装硬盘可能导致系统的不稳定。其实这个问题并不严重,至今我还没有看到非原装硬盘导致系统故障的例子。而且2010只是开机那几秒钟显示,正常工作时是不会跳出来干扰我们的工作的。

2010问题汇总如下:
1 只出现在T43/R52/X41在主硬盘位使用非原装硬盘(确切地说是非原装硬盘的微码的硬盘)的时候。
2 如果使用零售的5k100,7k100等硬盘,可以通过刷入原配5k100或7k100的微码来避免。
3 最新的日立5k160以及西数,希捷等品牌的新品硬盘是没有微码可刷的。
4 可以把新硬盘装入光驱位的硬盘托架,即作为第二硬盘使用,这个位置是原生的PATA接口, 不会报2010。
5 型号为MHV2120AH,富士通的120G并口硬盘,是目前发现的非原配而基本上不会报错的硬盘 (注意基本上!)。
6 可以降低bios到1.02版本,这样不会提示2010(但是也限制了一些功能,比如显卡开启Hyper Memory调用系统内存作显存的功能)。也可以升级bios到较新的版本(T43为1.29),这样提示2010后可以自行跳过,不必手工按下esc键。

网友:
个人经验:以前遇到过T43只有降BIOS到最低才可以,R52的和四楼说的应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