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修笔记本光驱的,帮忙给一张激光功率调整电位器的图

楼主(2008-03-25):
昨天把自己的康宝给拆了,想调一下功率。但是拆下来看到许多螺丝,不知道那个是“激光功率调整电位器”高手可不可以给一张图啊。帮忙把那个“激光功率调整电位器”的位置,用笔圈一下,谢谢了。

网友:
详细看这个文章,普通激光头调整
http://www.pconline.com.cn/pchar ... b/10310/228152.html

贴片电位器,不一定是方的,大多数是圆的。

网友:
板上只有一个可调电阻,试着每次少调点,往往调也不好用了.

网友:
前提条件是光头的物镜是清洁,如果是干净就要用药棉将它擦干净,如果是飞利浦光头调了也没有用,你可以用干净的清水加洗洁精来洗,然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并用电吹风将其吹干,10个有7、8可以修复;对于索尼三洋光头可以调,但幅度不大,其效果蛮理想的,调节太大太小都影响读碟效果。

网友:
如果光驱还能用,就建议不要调功率,一般不容易调好,主要是调到最佳状态不是线性的,调左调右不能确定,调一点点就测一下,那样会费很多时间,而且要细心,又不一定能达到满意的效果,何必呢,个人建议先清洗光头物镜,不行就算了(我调过好多,调好的少,调的更不好的多,索性不调了,又不贵)

网友:
记好了,调的范围在+-15°之间,否则你的光驱就 是垃圾堆的展品了。

网友:
调节的时候是顺时针调节~~~一般5度左右~~~不要超过10度~~~容易烧光头~~~

网友:
不要用多少度说话,根本无法说得清楚!

手里有表,先测量原来的电阻,调到原值的2/3,如果能好一般可以用相当一段时间的。

清洁工作也要做,反正拆开了,做一下也很简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送人家修一下光驱一般收我四十元哟

哈哈,你送给我修只要他的一半,多的话还可以优惠。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都只有一个电位器的,我就看到好多有两个电位器的.这个并不是一定的

网友:
哦,不过现在的DVD 一般 一百五左右一个啦.没太大的价值,我的客户,我都建意他们买一个算了.自己手头上有两个可以用的,我就很少理这方面的技术了,不过学了要多谢各位版主啦.

网友:
我们这里DVD是半年的保,卖一个运气好可以赚30,过了半年效果不好的,修好顶多也是收30,调起来确实不是很大意义,

网友:
哈哈,看了各位大大的。我回去修好了一个笔记本CD光驱。
然后我家里的康宝刻盘能力不行了,我拆开来看了一下,有二个两个电位器,我都调成原来的三分之二,上到笔记本上面试了一下,郁闷 不读盘了。恢复原值,还是不行。呵呵。

网友:
楼上的结果就是我不提倡调光头功率的原因

网友:
呵呵,各位引以为戒啊,等不能用了再调。

网友(2008-05-13):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送给我修只要他的一半,多的话还可以优惠。

我有大批的光驱要修啊 IBM 笔记本原装的 有哪位高人可以接下啊  或指点一下

有批量收购光驱的 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
主做笔记本维修的应该没人修这个东西了吧。。。

网友:
调光头功率电位器意义不大,因光驱内前置处理块都有自动功率控制电路,在高倍速及盘肮光头老化时自动加大功率,故后已严重老化,调过多台成功者甚少

网友:
可以这么说:如果是VCD的光驱有相当的成功率。如果是和DVD沾边的几乎没有成功率。

网友:
学习了,果然是因为调了激光头功率是没用的,我想我调了9台,怎么1台都没调出个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