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VM800主板内存供电故障[已解决]

楼主(2008-03-25):
事实证明,更换了0欧排阻及内存场管后,我这块主板的W83310S-R是可以不用的,主板也能正常点亮,但主板不稳定,连DOS系统也不能启动,现象是花屏并死机,我补焊了W83310S-R后能正常亮机并进入DOS系统,但会出现我第二楼所述故障。查了一下站内帖子,也有这样的类似情况发生,MAC地址无效,因此从网上搜索了一下,从韩文的网站上找到了两个专用工具,一个是针对VIA芯片的修改MAC地址,一个是针对SIS的MAC修改软件,使用VIA的MAC软件修改后,主板恢复正常,不再提示MAC地址无效并要按F1进入的提示了!
现把两个软件分别提供给大家共享!
修改示例:DOS下使用:
c:\>MAC r  回车 查看当前网卡MAC地址
c:\>MAC c 000ea69873b2回车,直接输入你所要的MAC地址,如果成功会提示MAC OK!

三个红圈,从左起分别是W83310S-R   ;0欧排阻  ;9918H  ;
想问的是:1)W83310S-R的第一脚应该是输出2。5V电压的,其5,6,7,8脚是3。3V供电,在这个线路板上居然1,5,6,7,8本身就连在一起了,这是不是设计问题啊?这样W83310S-R接与不接有什么区别吗?
2)第二个红圈的排阻是不是0欧排阻,我参照其他华擎线路,好象是0欧排阻,现在板上的排阻因为过流,已经变色,无法辩认了,但实测阻值是0欧。
3)另求这个主板的BIOS文件,哪个有的话请传一份,谢谢!

网友:
事实证明,这里的W83310S-R是可以不接的,更换0欧排阻后,主板能点亮,但出现一个问题,请E文比我更好的人来解答一下!检测完内存后,亮机,显示如下语句:
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APC AND FLASH !  PRESS F1 TO RESUME 。继续按F1后死机!
这里的MAC地址无效,后面是什么意思??BIOS已经刷新过,是华擎站点下的,请朋友们指点一下!

网友:
学学

看看学了不少东西!!!!!!!!!!!!!!!!!!!!!!!!!!!!!!!!111111111

一剑飘香 -5 骗分帖

网友:
事实证明,这里的W83310S-R是可以不接的.

表示怀疑。这里的 W83310S-R是产生负载电压的。不接极有可能产生不稳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