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5D主板显示错误代码C3

楼主(2008-03-25):
前几天上了一个网吧,共50台机器,配置:AMD4400+ 昂达NF5D主板 昂达7300GT显卡 金邦1G内存 结果没几天就有5块主板出现了C3错误代码,中间所有的配件都拿到别的机器上试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求教各位大侠,这种情况是怎么产生的,是主板的质量问题?还是使用不当?应该如何解决?拜托了。联系电话:0439-5008195 QQ:913857  邮箱:szj_jl@163.com

网友:
更换其他的内存条试了没有,内存槽触片用洗板水清洁一下!还不行的话,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新主板去质保好了。讨论过以后也不能维修的。

网友:
死机

哥哥们,我是搞电脑维修的 我叫小钟,  就是原来的老版子装上了Ghost xP 的系统后要黑频啊,不晓得是怎么的,检测主板和硬盘这些都没有问题啊,  一些技术员说是系统问题 ,说装纯净版的得行,,
是不是真的啊,  我下个试试,  谢谢你们帮我,  说下是不是

网友:
如果排除了内存槽的原因(清除槽内积灰,刮掉氧化物)
那多半桥空焊的原因

网友:
查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老大们这里边是讨论维修的..不是讨论怎么去换主板的...

网友:
新主板去质保好了。讨论过以后也不能维修的。

新主板去质保好了。讨论过以后也不能维修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
关键这几块主板是新的,而且出现这种问题后,我也把各配件都换过试了,但故障依旧。现在我预感还要有几块主板要出现这样的问题,难道是这款主板设计的问题?

网友:
LZ
本板块只讨论主板芯片级故障话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