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8KDA3J

楼主(2008-03-25):
磐正EP-8KDA3J不过CPU,刚开始是复位和PG信号只有0.16V,换I/O刷BIOS复位和PG信号正常了,但还是不过,其它正常,看来只有测桥了哟!!!!高手出主意...谢谢

网友:
透针不透针的?周遍有没有断线? :) :) :) :) :)

网友:
换桥试试吧~~~~~~~~~~~~~~~~

网友:
不过CPU不一定就是桥坏了
至少你应该检查一下U座,BIOS

网友:
CPU穿了的,,还有一点客户是打扫卫生就点不亮了,...再找一哈,不行看来只有换桥了,,,

网友:
BIOS片选正常不?CPU本身是不是坏了?

网友:
BIOS刷了,U座也测了,接下来就是测桥了,数椐线有偏差,,找不到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