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6561 问题大师门指教下

楼主(2008-03-25):
V星 MS6561 主板,有二个时钟IC/ 内存边的时钟IC 开机后发炀..请问是正常吗?但是我测主板上的所有时钟都有电压.内存的也有.现在 的情况就是不过CPU
cpu

网友:
不要光看到有时钟,同时量电源是否正常,电压,时钟,复位,三者同时正常主板才能工作

网友:
维修时钟是要在各个测试点的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才去维修的!

网友:
不过CPU按照新手区不过CPU的流程检测
时钟芯片是有点温度的,如果手放在上面搁个五六秒发热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