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捷升845PE主板,跑C0\E8,有三声报警声!

楼主(2008-03-25):
杂牌捷升845PE主板,能正常加电,跑C0\E8,上内存和不上内存都有三声报警声,CPU供电1.50V,CPU时钟及复位正常,内存供电2.5V及1.25V正常,时钟也正常!搞了半天不知道什么问题修不好!南桥是FW82801BA,I/O是W83627F-AW,找BIOS找不到同型号的主板!
个人认为能正常开机加电,复位与正常所以I/O没换!
各位请教了!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不要一味的怀疑主板,有的时候其它配件出问题的机率很大,

网友:
换了N条内存都不行!还是一样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
重新刷写BIOS程序了,这种情况BIOS程序损坏的居多~

网友:
找不到一样的主板呀,没有相同的BIOS可以刷,怎么办?谢了!

网友:
刷BIOS不是找同样的BIOS换..除非原来的坏了..才换的..是重新刷写过BIOS里面的东东..可以用编成器来刷,,现在我用WELLON那个来刷的

网友:
是不是可以,找同样大小的BIOS资料试试先。。。。

网友:
检查过了主板BIOS里面的资料丢失了部分,要重刷,但找不到一样的板子!